烤桥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0-03-12):
我订了一NH82801DBM回来发现有问题,找商家联系,他讲要把桥在锡炉上烤一段时间桥就可以使用了,不知道是为什么,有知道这中说发的吗?
使用

网友:
应该不是用锡炉 可能是铁板烧 专门用来烤芯片和植球用的 我就有一个

网友:
为什么要烤啊

网友:
去除潮气。增加做BGA成功率。标准的要在恒温箱烤一天,一般用预热板加热到120度半小时就行了

网友:
可能是搪塞之词,有问题能烤好?

网友:
说不定能烤好的啊

网友:
那说明是BGA内部有问题了。不存在要烤BGA才正常的,焊接的时候预热BGA倒是真的。

网友:
我从来没烤过呀,也还好呀

网友:
第一次 听说 不过听说过 板子有潮气烤烤 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