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OS片选求解

楼主(2010-03-12):
今天收到一台旭日C430,故障为有背光,但无显示。加焊北桥,显卡故障排除。闲得没事,找到U10(BIOS)
量1脚片选信号CE#,2.5V,这东西不是选中CPU应该是低电平有效嘛,既然能显示,说明CPU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啊,为什么这里是高电平信号呢。谁能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
自已回答吧:

这个CE#是开机时一个跳变低电平信号,待机2.7V,当按下开关,有高到低的三次跳变,选中CPU,最后回到高电平2.5V。

这个问题今天算是搞明白了,是不是这样,请高手指正。

网友:
这个最好有时序图

网友:
图纸是不是印错了,应该是SST25VF080B。这个CE#不是原来说的片选,片选是CS#。这个CE#在芯片没有读写操作时为高电平,在读写的过程中置低。至于开机时能不能从此脚判断CPU寻址信号已到达BIOS,我没有试过,有兴趣的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