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3T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0-03-12):
加电不显,电流跑到2点几安,加焊7300显卡。跑LOGO停住,没有死机

网友:
北桥呢?你试过加焊北桥没有啊。显卡你做好没有哦?

网友:
机器是什么原因坏的?是被雷击,还是用着就自己坏的,当LOGO可能是硬盘或光驱有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北桥爱出问题。

网友:
从我个人修过的这板来看.其实这个板的显卡不是那么爱坏的.相反北桥.6100倒是老出问题.你最好换个北桥.应该会好的.

网友:
我试了,不是硬盘和光驱的问题,北桥加焊过,依旧

网友:
论坛里有兄弟说他有刷BIOS修好的经验,我再试试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