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板练练手NC6000修复经验

楼主(2010-03-12):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8448-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1517-1-1.html
接着去年的帖子发表下我修复HP NC6000的经验!
结合论坛里各位修NC6000的经验,那块档LOGO的板,试过很多方面的问题,什么南北桥显卡都换过,就是一个劲的档LOGO,那时想真的认为料板像下面这位坛友说的一样没法修复了:
     怪也没办法啊?买的是料板练手的啊?不好意思,麻烦大家了!
引用 网友A:
            晕 料板啊 我还思前想后的琢磨 料板练练手就得了 还这么认真呀,料板大多都是无法修复的板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1517-1-1.html
有天早上我开自己的IBM R32机器时无意中看到它的自检画面,看到测试完扩展内存(也就是飞速滚动的数字)后,下个测试的是CPU的二级高速缓存,然后是映射系统BIOS和显卡BIOS到内存!看到这里就想:如果NC6000的自检步骤和R32相同的话,同样是检测完扩展内存,那么下个检测的也应该是CPU的L2,难道是CPU有问题?一直没有考虑是CPU的问题,随后在淘宝上另外买了个赛扬迅驰1.2/512K,到货后换上CPU,这的奇迹般的修复了,两台机器同样故障到此修复!
另外一台NC6000也是块料板,买回来时是3V,5V,CPU主供电都没有,反正手上的料板多,按检测流程修好3V,5V,CPU主供电,接上可调电源,自动触发电流上到0.4,测IDE没有复位,看图纸找到一个门电路与之相连(南桥附近),从别的板上拆了一个焊上去,开机再试还是不到一秒就自动触发(信号灯不闪,正常的要快速闪一次),但是IDE复位还是有了,但是只要按电源键关掉再按电源键开就又没有复位了,根据以前修的经验,肯定有路电压没上来!然后再认证测了下各个供电,时钟都正常,正当我皱眉头时手小心碰到南桥背面的一个地方,那个信号灯突然闪了,马上测复位,IDE,MINIPCI,CPU复位都有了!认证看了下碰到的地方,是两个电阻(R1,R99),用手摸着R1试————不行,看来不是这个问题,接着按R99————行了,打开图纸看了下:
这个电阻是以个100K的,上接+3A电压,再连到LPC47N250的73脚,把电阻拆下来一测阻值无限大,看来问题找到了,换上一个100K的电阻,加上CPU,内存,接上显示器,看到了久违的HP画面!到此3块板完工,修了我一个月的时间,希望大侠们不要见笑啊!

网友:
我和楼主差不多的情况,没事拿点坏的板子修修,时间过的很快的,而且经验也慢慢多了

网友:
我有块没修好,发楼主修修?

网友:
谁做批发主板的

网友:
楼主买板在淘宝买啊,是一次找渠道买几块,还是一次一块的买啊,想学习楼主买板练手

网友:
楼主已经有一定的功力了。在经远程过后定可以。更上一层楼了。祝贺

网友:
恭喜楼主,我们对待没一块主板都要像好主板一样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