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l 500 低端商务本

楼主(2010-03-12):
DELL 500    加电能上到1.2 后掉到0.7  就不动了  CPU 应该工作了 又能够为不插内存  那指示灯就内存报错  不插内存时电流能到1.2  不掉电  上了内存就掉到0.7   我想是内存没能过   内存阻值正常  电压 时钟均有 正常  加焊北桥涛声依旧   郁闷中   望高手出招相助

网友:
补充是 DELL 500  不是d500  是款15寸的低端商务本  我是第一次见

网友:
你可以先量一下那些小电压会都出来了没有?比如3.3V—RUN,1.5V—RUN,5V—RUN,等等,如果全都有RUN电压的话你再量下CPU的复位电压有没有出来,是1.05V左右。

网友:
楼上你修过这款机器的吗    其他的各电压均有  cpu应该工作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用的是DS2 的板子.你刷个1525的BIOS上去试下.可能会好.我也碰到过

网友:
感谢楼上的仁兄 涮BIOS  故障解决

网友:
楼主很幸运,我也碰到一台这样的本子,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0-04-18):
哎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不开机,,没有待机!!3V 5V没有,,刚开始怀疑是TPS51120。换了之后涛声依旧,,IO也换了!!南桥也搞了一下!!

网友:
楼上的如果其他的都排除了,还是刷个BIOS试试,我的500也是不开机,就是刷好的

网友:
同样是DS2的板子。在500的机器上就爱坏。而在1525上却很少坏的。。所以建议刷成1525的BIOS

网友:
重新刷个500的bios不行吗?是不是bios资料的问题啊,dell搞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