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T41死机故障

楼主(2010-03-12):
大家好,我有一台Ibm t41的机子到了桌面过一会就死机在安全模式下和BIOS设置下不会死机。死机后关机再开机不能亮机,要把电源拔掉再插上开机可以亮机进桌面后又死机。南桥已经做过BGA焊接。这是哪的故障,求各位指点。
桌面

网友:
把显卡在加焊一下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显卡可能性很大。

网友:
可能是电容的的问题。保护啦

网友:
显卡,看看IO,其他的

网友:
加焊显卡,如果不行就换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最大功告成

网友:
安全模式不死机是应为没加载显卡驱动。显卡虚焊了,加焊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