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M6A 被烧,不能启动

楼主(2010-03-12):
昨天修好一块板,去给别人换,一上电,就看见里面有红光亮起来,一闪即灭了,赶紧断电。糊味就出来了。一看ECM6A 被烧,再上电试风扇能转。换个电源,风扇不转了。想可能是电源有问题。不敢再用。
请问下这个ECM6A 有什么用,可能用板上其他的东西代换吗。
请高手支招。在线等
形状如下图

网友:
应该不是这一个件烧了,  你在查查还有别的件烧了吗? 如果有也就没价值修了!

网友:
用72  或 702  试试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查电源5V变成8V了,所以一上电就通电烧东西了。刚测了一下,把烧露出来的用金属碰了下,竟开机了。不知敢不敢短接运行?

网友:
自己顶贴,期待高手来解决,
我现在手上有6C及1AM的管子,能不能代换

网友:
72及702的没找来,试着用6C的换了,OK,用1AM的换不行。误打误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