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的无线网络问题

楼主(2010-03-12):
一台笔记本 一个无线路由器 只要这台笔记本用无线上网,其他有线上网的机器都会断线 什么原因啊

网友:
笔记本是不是设置的IP地址,IP地址是不是设置的地址跟路由器的IP一样

网友:
IP地址自动和固定都设置过 没用

网友:
机器全部格式化过了 是hp cq 40的机器

网友:
尝试更新路由器固件

网友:
路由器都换过了

网友:
不同品牌的路由器吗? 什么型号,如何设置的?

网友:
和路由器没有关系 可以肯定了   拿去客服 用他们的硬盘就竟然什么事情都没有
要我装安装版的系统,今天装了还是不行,苦恼中

网友:
和路由器没有关系 可以肯定了   拿去客服 用他们的硬盘就竟然什么事情都没有
要我装安装版的系统,今天装了还是不行,苦恼中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来是软件设置问题? 路由设置的是 dhcp 吗,其它电脑用的是 dhcp 还是手动 ip?
有否可能是硬盘上的系统设置多了另外一个dhcp服务器? 或者是其他线插电脑的网关或者dns指定的地址不对?

网友:
有可能是ARP攻击啊

网友:
的确很郁闷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是DELL的 , 别的电脑都好连接无线,就它连不上 ,信号都收不到,路由器换过也没有用,开始是网卡驱动更新过似乎好了,后来还是不行,无语。 换地方又好的。

网友:
笔记本该不会中ARP病毒了吧

网友:
可能电信mac 和ip绑定

网友(2010-05-26):
拿个其他牌子的笔记本试一下 如果好的话就可以确定是笔记本的问题 然后加个外至置TP-LINK无线接收器在笔记本上试一下!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 后来又换了个系统 好了。。莫名其妙。。

网友:
arp病毒攻击可能性大

网友:
15# 来学修主板的 哈哈.你原来装的是什么系统啊 .这么怪

网友:
可能是中毒了   也有可能是设置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