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SAMSUNG 788DF S 显示器 老烧STV9118

楼主(2010-03-12):
一台SAMSUNG 788DF S 显示器 老烧STV9118 是什么原因啊?那位大师出来指点一下。谢谢
显示器

网友:
行包可能有打火现象

网友:
说具体点嘛,烧后有什么样的现象?

网友:
烧后 9118供电脚直接与地短路。还有时连同供电转换1281一起烧掉

网友:
把供电脚的滤波电容一起换掉

网友:
我的是老烧保险,待机正常,开机就烧保险

网友:
检查一下14V电压是否正常,是开机瞬间烧还是工作过程中烧

网友:
至于开机瞬间烧保险,应是后级有短路。先拔掉消磁线圈试,不烧则为消磁电阻损坏。还烧再检查电源初级电路,包括桥堆,大电容,开关管或者电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