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200跑FF一例

楼主(2010-03-12):
机器型号:联想天逸Y200
板号:ED1
故障:不开机
检修过程:此机为二修机,有明显修理过的痕迹, 先打各大电感对地值吧, 发现均正常,上电试试吧,电流010A明显偏高,按开关无反应,测量无3v 5v 均无, 这时手不小心碰到有地方非常烫手,原来是max1632
记得以往有修过芯片发烫, 要不 是芯片损坏, 要不后级短路大电流, 断电打阻值, 发现3V 5V均正常,应该是芯片损坏,于是用风枪吹下来, 更换一芯片上电,待机正常,可以正常触发020A CPU 上内存测试吧,上电电流跳到060A不动了, 屏也无任何反应, 插上数码卡吧,跑FF
CPU
不工作,或CPU工作条件不满足, 老老实查查信号吧, 用假负载开机测试吧, 所有关健电压,PG都已正常产生,CPURST#也正常产生了,这时CPU 应该发出寻址信号到BIOS 因手上没有维修终极武器(示波器)无法测量CPUBIOS 22脚寻址的片选信号是否产生, 那就拿诊断卡看看吧,根据诊断卡使用经验,正常情况下诊断卡上的FRAME信号灯,在RESET灯亮一下灭掉之后,FRAME信号灯马上闪一下,表示CPU已经发出寻址信号, 实测:经过多次目测, 发现FRAME灯并无动作,因之前已测试CPU工作的三大条件已满足了,CPU就是没发出寻址,或发出寻址信号没有到达BIOS
既然PCI上的FRAME灯没闪, 表示寻址信号肯定是没有的, 或者说在此之前断路, 那先考虑CPU 到北桥再到南桥之间的通信线路,老办法,上测试卡吧,打打阻值, 实测:南桥AD线阻值正常, 打到北桥到上面内存的阻值突然发现有几根信号都为无穷大,想了想,还是打打下面的吧,全部正常, 再仔细看了看,上面那内存朝,脱焊了,加焊, AD线阻值正常,上电试试吧, 还是老样子, 休息会,反正此板不急,修修其它机子先吧 第二天,既然AD线都正常啊, 还是找找CPU到北桥的通信状况吧, CPU假负载 照样,打AD的阻值,终于发现问题 有几个点竞然对了无穷大,是断线了, 还是假负载不对,因为此板CPU座是478,但上的是479的假负载而且也能使用,先不管了这些先, CPU虚焊的情况一般不大, 北桥??? 于是仔细看看北桥,发现有一边竞然比其它地方高许多,明显的虚焊, 再仔细看了看,此桥原来是被动过的,也不用想, 肯定就是他的事了, BGA拆下来吧, 一看, 吓一跳了,底板焊盘掉点了,再看看北桥上,也没有底板的焊点啊, 肯定是上一家人拆的时候拆掉点了,就放弃了,随随便便装个北桥上去,才会有一个角没有下去的,仔细看看, 掉了5个点,对照图纸,发现只有三个点是连接R_MD线,刚好也在边边的角上,分别是连接到排阻RN495脚跟7脚,RN483脚, 好办,那就飞线给补上去吧,重新找个北桥,上BGA焊好,上U 试机 ,上诊断卡, 刷刷地跑码了, 再上内存屏, 亮机, 维修结束

小结:任何问题都小心仔细的观察, 回想修此板也历经三四天的时间,其间也走不少弯路, 做任何事还得细心,问题总会找到。

网友:
25个点我也补起来。。。

网友:
楼主说的很对,做事情应该仔细

网友:
焊盘点掉了  如何补点  ,LZ能上个图吗?

网友:
现在的机器真的好多都是人为故障,弄掉点的。。仔细点就没事了。

网友:
北桥都没焊上去。。复位和PG都有了?你是测的电压吧。没有看复位是否有下拉过程吧!!!

网友:
饼大师, 关于这个问题吧 你没看下那北桥没焊上的是什么点么, 那几个点, 是CPU 跟北桥通信信号的, 对CPU的复位下拉完全没有影响, 我手上也只有卡表, 没有示波器, 要是有的话就可以准确的测试出CPU的CPU复位有没下拉了 此机吧, 是CPU复位完之后, 发出寻址信号, 时, CPU与北桥通信线路中断 导致的, 以上纯属个人见解,如有错误谢谢指正

网友:
对啊 ,AD线开路,不影响复位啊

网友(2012-10-22):
修得不错啊,不过你的上家技术不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