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51FPb 白屏故障

楼主(2010-03-12):
DELL E151FPb 显示器有时白屏,白屏时查屏5v供电消失,有时拔掉屏线5v又有,有时没有。于是断定5v供电问题。外设一个12v转5v电路供给屏工作,可5v电压被拉低至2.5v  ,查负载电路没有明显坏件,有时好有时坏应该是元件性能下降,请问有哪位师傅修过指点一下。我也怀疑外设5v转换电路负载能力不行,看哪位有更好的12V转5V的思路?谢谢

网友:
E151FPB开机白屏或使用一段时间后白屏,均为连接CHN063AC芯片2脚的电感脱焊。按照此方法维修,药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