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Q775D红色拖影怎么回事?

楼主(2010-03-12):
自己的一台现代Q775D刚开始是电源指示灯变绿但是屏幕无显示,自己拆开了发现高压包虚焊,焊了一下好了!装回去再试有红色的拖影,有点模糊,高手指教一下!!!!
现代
电源

网友:
模糊不能调吗》》拖影可能是尾板的事。。。。。

网友:
是的模糊,红色拖影,字迹模糊!尾板全部加焊了还是不行!

网友:
拖影一般是电容老化引起的,也有一部分是显像管老化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