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康柏普屏通电会吱吱叫的

楼主(2010-03-12):
17寸康柏普屏通电会吱吱叫的,拆开后测到行管烧了,拆开行管,通电测测电压,发现开机有了升压的声音,而且也有升压,可当换衣个同样的行管上去通电又烧行管,又会发出吱吱声。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烧了高压包?

网友:
前面的B+管是好的吗

网友:
不知道你这显示器的二次电源是升压型还是降压型的,但多数都是升压型的,你可以把二次电源的开关管拆下后再装上行管试试。如果不烧了,那就应该检查一下二次电源以及它的反馈电路。如果还烧就要检查行电路,包括高压包等。

网友:
高压包的可能性应该是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