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硬盘容量全没了怎么恢复?

楼主(2010-03-12):
昨天接了台戴尔1520的笔记本,进系统就蓝屏,装N次也是蓝屏。
换个硬盘装就没事,确定是硬盘坏了。
硬盘是东芝的120GB盘,外接硬盘盒到其他电脑里只能显示它的盘符【它原来的盘有5个盘,C:、D:、E:、F:、G:】
看每个盘的属性,全是0字节的空盘!!!
用MHDD又认不到这个硬盘!!!
各位大大帮忙扫下盲吧,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
会不会分区出错,先找个工具修复下看看。

网友:
尝试修复分区表。

网友:
修复分区表

网友:
硬盘的DBR坏,用mhdd应该可以认,楼主跳线插对没有啊。有,那就应该试着恢复d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