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修复一台超级奇怪的T40 USB不能用

楼主(2010-03-12):
接修一台IBM T40
故障现象是USB不能用
维修过程:
未拆机之前以为是USB_PWR没有5V,因为插上鼠标灯不亮,于是快速拆机,裸板测USB_PWR有5V,换另外一个鼠标插上指示灯灯亮了,以为接触不良哦,又简单安装进系统测试,发现鼠标还是不能用,灯亮着的。怪了,于是关机又检测吧,难道南桥有问题,实测USB中间的数据脚的阻值698 699,也正常啊,难道接地有问题,又测接地吧,也没有问题,物理结果如图吧,也是完整的,这下是怪事了,又回到电压上去吧,测USB_PWR只有5.03V,而保险电阻之前是5.04V,万用表测试该保险电阻F16阻值为0欧姆,而如图把,这个USB_PWR就是由F16直接供电过去的,没有经过其他任何器件,电容除外了,我暂时还不考虑那一排电容。经过反复测试推敲,我们决定先换掉这个F16试试,结果下面就是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候了,F16的两端的电压都相同了,那我们就装机测试吧,简单安装后,进系统,USB可以正常使用了,附图,我自己都觉得奇怪,甚至有点想不通。

网友:
又在编辑的时候不小心按了CTRL+ENTER

网友:
我也遇过类似故障,当时也是用表量时为0 后发现保险断开了,但未完全分开,测量时两端一用力,恰好保险连到了一块,表松开后,保阻又成为了电阻

网友:
保险变电阻  值得注意

网友:
啊,豁然开朗上次遇到过一个,也是电压有5v,阻值也正常,就是usb不能用,下次遇到就可以更换保险试下喽!

网友:
LZ很仔细!不过我上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换了南桥就OK

网友:
这个例子很经典的啊  常常都是换南桥 不过我有疑问的啊   你装起来后灯是亮的 理论上说5V已经OK了 为什么还是5V 的问题呢 那你有没有带点测试 那个5V 正常吗

网友:
保险似断非断,导致接口处有电压可是工作电流不够了

网友:
USB供电的0.01V的电压差异会导致不认USB设备?不是吧

网友:
很怪的现象

网友:
不是太认同。。。或者说楼主没有仔细的确认。
要么把保险再装上试试?可能是保险空焊了

网友:
保险变电阻,今天又学到东西了,我觉保险的脚也有可能虚焊了,如果有机会可以再装到别的机器上试试,万用表量是通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月饼版主,我这个把保险换回去确实还是不得行,当时我和我店里的维修师傅就做过这个尝试,呵呵

确实让人有点想不通,会不会有电流通过的时候这个保险的阻值就会变大?

网友:
有可能是保险空焊 照成的电流不足啊

网友:
让人难以相信 如果是真的确实是不错的经验

网友:
楼主量保险的时候多量几秒,看看阻值会不会变,以前修显示器的时候碰到过一次,量了1几秒阻值变化了,更换就好了

网友:
请教一下,截图中出现的软件是什么?能否给个下载地址?

网友:
这个倒是有可能的,没有那么仔细去研究保险阻值是否变化 一般听到蜂鸣 再看阻值为0基本就判断好的,不再一直看

网友(2010-07-19):
保险F接触不上吧··不然0都直接导通了

网友(2012-10-22):
呵呵,我也想不明白啊,我觉得应该是保险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