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2M

楼主(2010-03-12):
ibm A22M 装系统后不认网卡 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网络适配器这一项 请问是主板问题还是系统驱动问题! 之前都能上网的 就装系统后不认了!
主板

网友:
拆后盖看是不是和那个小猫装反了

网友A:
是不是你这个系统不支持啊这种我也有碰到或者是你驱动没有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