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缘无故的死机

楼主(2010-03-12):
有几台台式的电脑,每当玩的高兴额时候就死机无缘无故的死机  找是怎么回事啊  有谁知道吗

网友:
再装下系统看怎样

网友:
大概过热吧

网友:
拆开机器看看风扇还转着吗。摸摸热不。应该是散热问题~

网友:
下载个能看温度的软件,看看温度。

网友:
这个软件可以,能看主板温度的

网友:
[local]1[/local]这个软件试试吧,前面没传上,第一次传

网友:
看下系统日志.然后发上来.你这样说很迷糊

网友:
CPU的温度是正常的。

网友:
那是不是因为长时间没有做淸灰啊,插拔下内存或显卡之类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是风扇一转或者转的慢。

网友:
估计和散热的关系很大。

网友:
引起死机的原因比较多,需要你逐步排查。一般来说首先要清理灰尘,插拔内存、显卡、网卡等。目测主板、显卡的电容是否鼓包(如果有则换掉),检查电源里面的电容是否有鼓包(如果有则换),检测电源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有条件的更换电源测试一下),检查发热部件是否散热良好,清一下BIOS,检查主板电池、重新装系统等等一系列的常规检查做完后估计你的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
检查电容,供电部分

网友:
先软后硬,,很多都是CPU散热,或独立显卡过热也有可能,电源工作不稳也会这样,,

网友:
电源也的可能

网友:
CPU温度过高,看看CPU上的硅脂是否干了。

网友(2011-06-02):
估计是散热或电源问题

网友:
楼主那样说的很模糊     死机的原因有很多的        现在唯一的就是排除散热  和系统

网友:
多是cpu过热引起的吧

网友:
方法:排除法~~

网友:
新电脑还是旧电脑 估计散热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2012-11-26):
桥旁边电容有没有鼓包 掉件

网友:
故障现象是什么样的?死机有硬件或软件造成的分别现象是不同的。

网友:
先给板子清清尘,特别是CPU风扇,上点硅胶,散热要搞好,不行在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散热和病毒

网友A:
换台新的。老机了

网友:
你的这种情况就是温度引起的,南桥虚焊也会引起死机。要看情况,一个个的排除

网友:
你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电脑许久没清理了。。。最好方法。任务管理器打开,最小化。看右下角那个CPU使用率是不是一直都在上面不下来。。稍有动作使用率就 超过60%那就是散热了。严重的会居高不下的,

网友:
很多原因 cpu温度 内存 系统等等

网友:
该说的大家都说了。我给你个思路吧,多试几次多注意观察死机有没有特定状况下出现,有没有规律性。
一般运行程序多了或者运行大型游戏软件之类的就死机那么有可能是散热问题。如果只是运行某些程序下死机的话也要开了软件本身的问题。或者还有一种就是待机的情况下也会死机那么多少可能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