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显卡芯片代换

楼主(2010-03-12):
想问一下HP DV2000的G88-830-A2可以换成GF7300LE-N-A3吗?
芯片
显卡

网友:
没有换过,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应该是不得行的

网友:
DV2000的G88-830-A2 有这种吗??不是G86-630吗,搞不懂,没见过

网友:
还真不知道有这种
有的话也不要换啊
要烧的

网友:
肯定不能换的,

网友:
dv2000一种965的板子是用630的945的板子是用7300或是7200的显卡的没有将86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