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

楼主(2010-03-12):
技嘉主板8I845GVM-RZ,用四位诊断卡检测,一系列其它代码之后再出现FF和A0,故障诊断卡使用说明书上查Award BIOS,FF表示给予INT19引导装入程序的控制,主板OK。但是接入显示器就是启不动黑屏,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谢谢各位,本人初学者。

网友:
A0应该不过内存。

网友:
如果CPU座子是BGA的
先压一下座子开机
看是否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