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d-9b那里能买到?

楼主(2010-03-12):
盈通A6战神版,有个BD-9B的24腿电源IC,它连接的一个2R2电阻糊了,是5V供电的。。可以确定是BD-9B的问题,请问那里能搞到这个芯片,或者用什么替换?
芯片

网友:
论坛有这种无型号PWM IC的识别方法
自己搜索搜索吗

网友:
不知道呀我这里也有一块板也是哪个坏了

网友:
这个有没有代换的呀。。。。。

网友: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5e29cb46a436817.htm
应该是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