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捣鼓捣鼓自己NEC投影,拆开安装完后右边出现黑条!严重无语!!!

楼主(2010-03-12):
NEC投影用了300小时老是提示请清洁滤色片,我没找到什么滤色片,就把机器全部拆开,拆开后感觉有点难度就原路反回!!!开机一看,,怪了!左边出现了一个灰色的色带!!!以我自己的判断就好比有什么东西挡住了光路一样,,,是不匀净的灰色带!我模拟了一张图,好比这样!大家帮看下是我哪里没有整对

经过斑竹等好心人帮忙!!!现情况如下:已经好了95%了!不想再研究了!反正将就作看
现在的问题是下方左边处有一条灰线,不明显了!我反复拆机起码20余次,真不想液晶排线拆坏在我手中!
也找到点窍门了!就在光路出来第一个镜片调整关于四方光路的有些作用比较大!也就是说这个很重要!拆之前要记得!!!以下是我在拆机N次后得出的经验!部分图片是参照的!!!!最最最重要还是一句话,投影比较复杂,3LCD应该不好调试,要是没记清楚关键镜头,镜片的位置哪怕专业师傅也得花点时间才能搞定吧

网友:
严重悲剧啊!!!!!

网友:
送8个字:勇气有余,能力不足。

网友:
检查液晶是否错位.滤色镜是否装回原位?

网友:
感谢楼上斑竹!!!
滤色镜我正在调试!!!
我也感觉是装错位了!再研究下上传报告!!!

网友:
好的,修复完成后将维修过程和心得发出来帮助大家.

网友:
不象是滤色片问题。它其他部分色彩正常。看来象是灰尘落在一边所致。挡光线了。拆开清洁一下光路吧。不是提示你清洁吗?

网友:
我也送你9个字:精神可佳,不值得表扬。

网友:
真是杯具啊!~修好了吗?估计光线没问题吧

网友:
已经好了95%了!不想再研究了!反正将就作看
现在的问题是下方左边处有一条灰线,不明显了!我反复拆机起码20余次,真不想液晶排线拆坏在我手中!
也找到点窍门了!就在光路出来第一个镜片调整关于四方光路的有些作用比较大!也就是说这个很重要!拆之前要记得!!!以下是我在拆机N次后得出的经验!部分图片是参照的!!!!最最最重要还是一句话,投影比较复杂,3LCD应该不好调试,要是没记清楚关键镜头,镜片的位置哪怕专业师傅也得花点时间才能搞定吧!!!

网友:
楼主啊请把那经验写出来共享下

网友:
啊 经验共享下

网友:
LT37+吧,DLP机,何来液晶片????如果按照1.JPG图中的现象,十有八九是光通脱边了。拆开机子,光通在色轮旁边,有一个四方形的玻璃管,就是他了,全部拆下来。重新用耐高温胶重新贴好,再调整一下就行了。手脚快熟练的话从拆机到调整好装盖老化机子,不超过20分钟。

网友:
不是DLP的,,是LC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