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显卡板的问题

楼主(2010-03-12):
有台联想E600的机器,无显示。接口加焊过,芯片BGA过,显存也做过,现在依然无显。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机器换显卡芯片了也不好使,各位有成功处理的案例吗?

网友:
代码走多少,有没有到显卡啊

网友:
更换晶振试一下

网友:
无显旧 是显卡吗
看看过内存没有吗
北桥的可能性不小哦

网友:
确定是显卡板问题,用其他显卡板替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