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00 笔记本花屏

楼主(2010-03-12):
换了排线还是一样 起初一位排线段了导致花屏 换了一根新的后还是一样 请教各位高手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补充下  是开机就白屏  中间出现几个红线   一直使用都很好的

网友:
屏的问题,一看就是

网友:
显卡虚焊,做显卡。

网友:
还是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
HP500是集显,做啥显卡啊?屏坏了~

网友:
你先换个屏就不知道了吗

网友:
屏换了 不是屏的问题  屏线换新的 也没问题  外接显示器 正常   出现白屏

网友:
加焊下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