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机器出LOGO后掉电(机器已还客户,放弃了)

楼主(2010-03-12):
进水的机器,清理干净后,开机出LOGO后掉电
版号G220
温控芯片摘了也掉
没思路了,求助中。。。。。。。。

BIOS已刷,sb已重植
每次掉电基本都是同样的时间,掉电的时候诊断卡显85(每次都是),掉电非掉到0,而是掉到待机,再按开关仍可开机,仍然掉电,

不上内存不掉

修不上了,让客户换板客户舍不得,没办法了,多谢大家回帖

g220(855GM) 海尔W10.pdf

附上电路图

网友:
掉电的时候掉到待机,非0A,而且机器电流正常,出LOGO的时候才0.8-1A左右

网友:
查笔记本电池部分的电路。。。

网友:
进水进到哪里了?再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回3楼,电池充放电正常,用电池依然掉电
回4楼,进水部位已经清洗干净,整板已经烤干

网友:
每次从触发到掉电的时间基本相同,大概3~4秒的样子

网友:
看芯片有虚焊没

网友:
进水的地方有没有短线 量量

网友:
看看管子有没有坏的,短路的地方。芯片引脚有虚焊得没有。在做南桥。

网友:
电压没上齐,断线了

网友:
我也认为是有短线

网友:
建议 LZ 刷个BIOS先。。

网友:
进水的地方有没有短线 量量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短线照理说应该电流会大

网友:
看看管子有没有坏的,短路的地方。芯片引脚有虚焊得没有。在做南桥。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可能一个管子一个管子的量吧?

网友:
电压没上齐,断线了
引用 网友C:

电压没上齐不应该出LOGO吧?

网友:
建议 LZ 刷个BIOS先。。
引用 网友D:

进水之前是好的

网友:
南桥重新做过了,依旧不成,DBM桥手底下没有了,所以没得换

网友:
个人建议,查查显卡电压,我前几天修过一台联想的,具体型号忘了,也是开机有显示后掉电,但是有时候不掉点,我量到显卡电压在掉电瞬间会上升(独立显卡)我早显卡电压上加了一个大电容,情况有所好转,只是偶尔会了(大概10次开机有一次),!因为客户要的急,就给他拿回去了!

网友:
个人建议,查查显卡电压,我前几天修过一台联想的,具体型号忘了,也是开机有显示后掉电,但是有时候不掉点,我量到显卡电压在掉电瞬间会上升(独立显卡)我早显卡电压上加了一个大电容,情况有所好转,只是偶尔会了 ...
引用 网友E:

好建议,这个是集显,我挨个查一下电压吧

网友:
一点思路都没有了哦,高手们帮忙哦
其实这板子本不值得下大力气维修,本身进水的机器,不过既然这么有规律,本着学习的心态,还是想尽力修好

网友:
你换过外围设备么

网友:
声卡,网卡,都摘了

网友:
象LOG掉电的南桥和EC的问题很多,更换试试吧

网友:
内存槽没问题,换内存也试过了
已经订货南桥和EC

网友:
我自己的海尔A61机器,在升级内存的时候,有出现过类似现象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再重刷上程序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