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方正的本本vga没输出

楼主(2010-03-12):
方正的本本屏被压碎了...按显示器上去也没反映..也可以上电 开机电流1.03 A-1.73A这样...
新手大家看看板子会不会出毛病啊!还有我发现有些本本vga就是没输出的,在屏上有

网友:
装个屏上去试。很多机器不支持从外接启动

网友:
看看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没点起来 待机电流0.087a 开机电流 0.78a这样 不会过1a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屏我换上去了还是不能显示大家帮帮忙啊 sis  南北桥 ati 的显卡

网友:
外屏和内屏的显示需要切换,好象是Fn+screen

网友:
搞不定了/......还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