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C17C耳机有声,喇叭没声

楼主(2010-03-12):
COMPAQ C17C耳机有声,喇叭没声,在拔出耳机时喇叭响一下后就没声了,功放,声卡芯片都换过了,故障依旧,想让同行们看看是哪的事啊?
芯片

网友:
耳机接口有问题吧

网友:
开始也是怀疑耳机接口弹片弹不起来,,更换后还是一样的,有谁修过的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换接口,应该就好了,遇到过

网友:
看耳机有问题没

网友:
耳机插口的切换弹片有问题没

网友:
这款机器的耳机接口是单独一块小板,把拿下来后还是一样的

网友:
查功放的工作条件看满足吗?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经常出现 ! 一般是耳机接口问题或功放芯片的条件不满足或者坏, 也有的是南桥问题

网友:
耳机接口没问题。就检查功放到喇叭的线路中元件,有没有虚焊的,加焊。功放喇叭之间有个三极管相连,看坏没有。怀有喇叭是好的没有,线有问题没有。

网友:
喇叭坏了吧啊 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