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显卡的元器件

楼主(2010-03-12):
这个是一个电容我用黑线画的不明显 对了还有电容的一边接地 一边连12V 接地的那一边与一个MOS管的D极相连

这个看上去像三极管但是 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网友:
呵呵说真的我也不懂~~~~~~~~~~~~``但是应该很难坏的吧

网友:
你想说明什么?

网友:
你的卡是花屏,應該與這電容没有關系吧,與後面你所畫的就更没有關系了,我只能這麼說了

网友:
花屏应该是显存和GPU的问题居多```

网友:
你表达不清,图片太小了,不知你要说什么?这样的图片最好用微距拍摄才清晰,你说的那个有可能是三极管也可能是场管,要看型号~

网友:
第一幅的应该是电容吧,第二幅是三极管。

网友:
先用MATS测试下 然后在确定是GPU还是显存的问题。新手回答

网友:
楼主要说什么我也不知道

网友:
你想说什么 ?
请您说清楚 好吗?

网友:
影驰这种卡最好修了,仔细查一下吧

网友:
纠正下 楼主,你说的 那个  接地端的 电容  和 一mos 管d极相连,不可能的

这个所谓的 mos管 是78m05  线性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