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鼠标USB都不能用

楼主(2010-03-12):
宏基5100 键盘鼠标USB都不能用,是不是南桥坏了,开机正常

网友:
U盘能用吗?测下两个数据线的阻值

网友:
从接口查起 一直到南桥

网友:
看USB的供电,线路,换个IO试试

网友:
键盘,触摸板也不能用
,USB对地阻值,479,477

网友:
SB 可能性最大!!

网友:
就是南桥了
我手上就有个MSI 的机器是IXP  460 的显卡
换了南桥就好了

网友:
就是南桥那我手上的MSI就是这样的
南桥是IXP460
这个南桥搞人哦
做了好多次才好的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有可能只是其中一路有短路或故障造成这些设备都不能工作,采用最下系统先试试,不行再做南桥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 加旱应该没用了 直接换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