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播放音乐卡现象

楼主(2010-03-12):
我自己用的一台NEC S820笔记本播放音乐过一会卡一下!就是音乐停顿一下然后继续!平时用的时候鼠标也会停顿一下!今天来一个客户笔记本式IBM R50 也是这种情况!想问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先下个驱动装上看看。先卸掉,在装。不行再看系统,排除软件,就看功放芯片。

网友:
IBM R50你把无线网卡给禁用了再试试

网友:
楼上说禁用无线网卡不是太明白,能解释一下吗?感激不尽了!

网友:
系统重新装过了 确定不是软件问题 也不应该是声卡问题或者功放!因为正常使用的时候鼠标也有卡的现象!

网友:
希望大家再帮我分析一下 谢谢 这就回家把无线给拆了试试!

网友:
应该是无线网卡的问题,禁用无线网卡试试就知道了,我遇到的问题就是无线网卡老是隔段时间就自动搜网,所以就会鼠标暂停音乐也卡的现象。

网友:
哦 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事无线网卡 无线网卡正常的时候不隔断时间搜网络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没能处理

网友:
修好了! 确实把无线网卡去掉就OK了呵呵!怪哉!怪哉!

网友:
刚换了头像怎么没显示出来哦!

网友:
首先软件排除之后在硬件 硬件可以考虑换一换声卡周围的电容 有些时候耦合电容漏电会这样
但是建议你还是先加焊一遍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都是把无线网卡拆了就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刚好有个DELL的机器播放音乐也卡 明天去试试

网友:
呵呵这个现象确实怪哉怪哉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T40机器,运行卡,后来把无线网卡的驱动用驱动人生重装驱动!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