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龙新一代编程器或存在软硬件问题

楼主(2010-03-12):
威龙vp490,690,890及外销相应型号等新型编程器采用新内核,在烧写spi flash和G级nand闪存时速度相比老型号有极大提高,但其低端型号vp490,vp690仅使用片内ram板上未见外扩ram,由于ram过小,在烧写大容量的nand时往往造成缓存数据欠载,而造成通讯错误。即便在主机上关闭不必要的程序时也未见明显好转。威磊关于此类编程器支持4Gnand的说明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该型编程器根本无法烧写大容量nand。其较高端型号vp890采用外部缓存,硬件上烧写nand虽不存大问题。但威磊公司的软件中虽有8G容量的nand,但其软件或由于技术问题至今实际仍不支持大容量的nand。以上结果本人实测分析所得。威磊售后技术无法解决。在烧写除G级nand以外的芯片测试中未发现异常。
故要烧写G级nand的朋友在选择编程器时要三思。
威磊网站已有用户在反映此问题。

网友:
枪手出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威龙新版编程器硬件是否侟在问题大家要买个试试才知道,现在在威龙中低端的vp490,690上厂家已删除大容量nand支持,
并在自己官方论坛上无所顾忌直接告知用户不支持1G以上nand,不过在威龙490的广告说明中还没有改仍声称可支持4Gnand。不过有490的朋友自己烧个1G的芯片一试便知会出现什么情况。对于威龙软件对nand支持大家下个软件预演一下便明白。软件中编程器型号选择890及以上,芯片选个4G或更大容量的型号,查看一下缓冲区你马上就明白它的软件有什么问题。

本人发表此贴没有其它意思,只是希望有威龙新机器的朋友能联合起来,督促威龙解决问题,人多力量大吗。

网友:
是呀,说的对,客户的要求,也是促使他们公司的发展,我还在用VP480呢。购买时也不便宜呀,希望公司的服务能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