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2不触发的维修

楼主(2010-03-12):
1.一台联想K42的机器,板号是:LA-3541P,不触发,待机电流为0.05A,按触发键,电流无任何变化,量主电源的3V和5V,电压都为0,由于没修过这款机器,无法确定待机状态下,主电源3V,5V是否应该产生,于是找来K42的图纸查了一下,发现:触发所需的初始供电,都来自主电源3V,5V,可以确定:主电源无电压是一种不正常状态。

      2. 于是量了一下主电源3V的上管PQ22,发现输入电压仅为2.5V,正常应该有19V,5V上管PQ23的输入也是2.5V,再查图纸发现主电源19V输入电压来自隔离MOS管PQ11输出端,PQ11的19V输入正常,但输出仅有2.5V,看来隔离管PQ11已损坏,更换PQ11后 ,插上可调电源,电流瞬间达到5A.

     3. 大电流现象,不是供电电路损坏,就是负载芯片损坏,还未触发电流就达到5A,很可能是某个分组供电的上管击穿,因为还未触发,负载芯片还未得到供电,不可能是负载造成的,逐一测量各个供电上管,发现内存供电的上管PQ28已击穿,

     4. 更换此管后,插上电源仍有0.26A的电流,还是偏大,电流偏大这说明还有零件不良,这个零件应该会发烫,仔细触摸板上的各个零件,发现电源IC PU8,有些烫手,

     5. 更换此PU8后,电流恢复0.05A按触发键开机电流直接到达0.8A,几秒后掉电,根据这种现象判断,应该是板上缺电压造成的,逐一测量各个供电,发现PL8 /1.05V, PL4 /1.5V, PL15 /CPUCORE,  PU9 /2.5V , PU12 /1.25V,这5个电压都没输出,这么多电压无输出,5个电源同时损坏,这种情况一般不可能发生,最有可能的是这些电源共用一个启动信号,而这个信号出了问题,查看图纸发现这些电源除了PL15的CPUCORE外,其它4个都是由IO芯片21脚发出SUSP#信号来控制,按键触发,再测SUSP#,发现电压为零,断电量测该信号的阻值发现仅有3 欧,可以肯定SUSP#通路上一定有零件损坏,前面的分析果然没错,这下可麻烦,SUSP#连接到很多器件,没办法只能一个个把它们找出来,由于没有点位图,找起来特别费力,但功夫不负有心,最终还是将SUSP#上所连接的器件全部找到,将这些器件一一断开(还好这些器件都是通过0欧电阻,连接到SUSP#上,不必拆掉它们,只要把这些0欧电阻断开即可),IO的SUSP#引脚仍然短路,终于可以确定IO损坏了,

      6.  更换IO后上电,不掉电了,但电流停在0.8A就不动了,狂晕,修复了这么多故障,尽然还有问题,于是坐下来仔细分析:内存供电上管曾击穿过是不是19电压窜入了内存供电,将北桥烧坏了呢?于是量内存供电PL9,果然不出所料,阻值只有几欧,更换北桥后终于,触发上电,终于显示了。

      可以看出此板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故障,而是分别在两条线路上由某个器件的损坏,而引发的一系列故障,这台机器的故障可分为两条线,一条是内存供电上管PQ28击穿,导致19V窜入内存供电,将北桥烧毁 并由此产生大电流将前级的隔离管PQ11烧毁,另一条是PU8击穿,造成PU8的19V供电,窜入其本身的SUSP#控制脚,而此脚因与IO相连,从而将IO烧毁。

    刚开始此板未修复时,插上电源,电流0.05A,好像是待机正常,其实不然,它是由器件损坏造成的一种假象,触发所需的初始供电都没有,哪里会有什么待机电流呢,他是由PQ11和PQ28损坏引起的,19V电压通过损坏的隔离管PQ11后,仅剩下2.5V,然后又通过已击穿的内存供电上管PQ28,而窜入内存供电电路,从而造成待机假象,这种器件损坏引起的露电电流,竟然和正常待机电流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上个图纸分享一下

网友:
在基地网站搜索板号:lp-3541p,就能找到这个图纸。 2# 王志佳

网友:
修好了就好,不然换这么多东西和花这么长时间就白忙了。

网友:
楼主修主板的思路真的很好,写的文章也很精彩,希望多多再发表!!!受益了谢谢!!!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 图纸分析到位 经验也丰富 值得学习啊

网友:
楼主是个合格的维修工,以后多发此类的帖子,供大家参考学习!谢谢

网友:
多个问题还不是最麻烦的,最麻烦的是同一个问题点有多个元件坏造成的。高手修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自己感觉现在就是这样

网友:
这个实例真的不错,多谢楼主热心奉献,我保存了好好学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