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50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0-03-12):
现在手头有一个航嘉的电源,有启动电压+5V,绿线与地短接测量20针排线各电压也正常,PG 无电压。接主板的话风扇转一下就停。量7500的12脚待电电压为9V,短接后,电压为12V。正常吗?

网友:
转一下就停最好修,量5V  3。3V  12V输出对地电阻看有多大,这种好电源一般在5V和12V都做了一个电阻到地线,有时是这个电阻的原因,你把那两个体积大的电阻取了看如何

网友:
我手里有两块这个型号电源,问题相同,谁能说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转一下就停最好修,量5V  3。3V  12V输出对地电阻看有多大,这种好电源一般在5V和12V都做了一个电阻到地线,有时是这个电阻的原因,你把那两个体积大的电阻取了看如何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源是HK350-51AP的,刚刚测了一下电阻,5V电阻是8欧,3.3V是10.4欧,12V是1.8K欧左右,和我的好电源的阻值相同。看样子我的坏电源不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这个电源的机器上硬盘也坏了。插上硬盘后,即使换上一个好电源,电源也是转下就停,估计就是这个硬盘把电源搞坏的。

网友:
修好了,+5V与接地之间的电容开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