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IBM T41 开机不显维修方法

楼主(2010-03-12):
接到客户
笔记本
IBM T41开机电流跑到1.1安,屏幕不显,外接也不显。换了屏排线和屏都是一样,加焊显卡后,能显。但红屏和有沙点,没有办法,只能订一个显卡芯片重做BGA显卡,OK,试机4个钟正常。
笔记本

网友:
混分来的吧

网友:
还是抓紧删贴吧

网友:
还是栓了吧 我没看出过程加技术 删

网友:
没什么意思,这个太简单了

网友:
跑卡不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