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死机后 重启开机系统就坏了

楼主(2010-03-12):
台式机电脑, 每次装个系统用个1天 就死机然后开机系统就没了, 没了是开机定在第一界面就是LOGO就死机,MHDD 扫描硬盘 扫了一点就发现好多坏道,4,5十个X都不止的样子 . 然后他要换硬盘 ,在加个显卡,我就给他换了个WD320G , 用了几天 ,故障依旧, 换了硬盘之后第二天 系统就又坏了. 一般来说应该是主板的温度,电容,亦或是内存 显卡 ,电源. 之类的不稳定. , 吗?   客户要退货说我哄他买硬盘 ..! ,  技术不精了我,

网友:
兄弟连这个也不知道啊,看来你得多加紧学习知识了

一般来说,硬盘频繁的出故障(坏道),首当其冲的就是电源了。你看下电源是不是垃圾电源或是使用的时间长久了,里面的电容鼓包了之类的。
如果可以的话,先换个自己这里合格的电源让客户试用,过几天没事了,再让客户买新电源(或是其它方式解决)。

网友:
.我其实也没想要他换的,他一听硬盘有问题就要买个, 还有保的他,不过他懒得去找,. 比较怀疑是电源么.  ,他那比较远去了也没仔细看. 明天把电脑抱来玩的,

网友:
等看楼主的结果

网友:
等待楼主的检测答案

网友:
电源的几率非常大

网友:
呃, 不好意思,  有事情就没来这里了. 原因是新硬盘有问题,换了个硬盘我完了一个星期的魔兽没问题了.

网友:
硬盘问题,坏道,o磁道,屏蔽下,又能用一下了

网友:
.看一下我的回复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