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硬盘坏道。。。

楼主(2010-03-12):
我现在有一块自用的三星 SP1614C 160G硬盘,现扫描发现 在3GB 左右 和 7GB左右出现 5-8个坏道。硬盘格式化后无反应,应该是物理坏道。在网上查到了一个用三星自检程序+PC3000破解无卡版,可是我找不到这个型号硬盘的自检程序,不知道哪位有这个自检程序,发出来分享一下,或者有什么其它的解决办法也可以说出来大家分享一下。 下面两张图片是硬盘的一些信息,如果需发其它信息我也会及时提供,多谢大家帮忙。。。

网友:
LZ
硬盘自检,就是我们将的SF,(三星的叫法不是这样的)是很专业的

靠网上下载个无卡版的免费软件,想开自检
非常的危险!
开自检的准备,怎么开,怎么知道开到哪一步了,开完后怎么做善后…………
一系列的问题很多
不是业余能够办到的

网友:
你现在是想修复这个硬盘的坏道吗?、擦处,低格,或者用HDDREG都试试,应该可以修复!

网友:
回版主,我以前只做软件维护,硬件对我来说的确是刚入门。但是有些东西不试一下永远不会。。。

网友:
初学硬盘最好先把工具背齐
靠网上下的那些什么免卡版的软件
是修不好盘的,也是学不好修盘的

网友:
HDDL MHDD 都试过了吗?

网友:
用无卡版的搞了也搞不好的,没有!

网友:
用pc3k一下就搞定,即便是不修大量的硬盘,只是简单的抓个坏道,有个900元的pc3k也挺好。

网友:
听各位的,放弃用无卡的天真想法。。。

网友:
有坏道是很难修的啦,只能进厂修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块三星40G的,用MHDD测,有好多红块和绿块。。。什么低格啊。擦除啊。修复啊。都试了。装个系统N慢。。进系统老检测。。。我都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