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显示器高压保护如何维修

楼主(2010-03-12):
最近已碰到3次三星液晶显示器,老是灯管闪一下即灭!后量电压5V正常,但量15V处时是16.6V左右(15V正常时应在14V多左右正常),明显比正常偏高。后断开接入高压的保险,还是16.6V多,但只要不接解码板则回到正常,一接上解码板则电压5V正常,15V又升到16.6V,有里更高,也试着换了精密稳压器和厚膜IC,边上的电阻和电容,以及二极管我都量过或代换过还是不行。我当时断定是解码板问题,可是同事一换上新的三星电源板(电源与高压合在一块)则OK!让我不得其解?

网友:
是三星943的吗?一般是高压变压器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
肯定是高压部分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