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能帮忙解决这个高压条的问题啊

楼主(2010-03-12):
http://itbbs.pconline.com.cn/es/11103712.html原图的地址
http://itbbs.pconline.com.cn/es/11103712.html

今天手痒,开机之后觉得机器的指示灯很好玩,忍不住去用手指按了,下图中间绿 橙的指示灯,结果悲剧发生了,屏幕熄灭了.....悲剧开始了...重启之后不见效果,但是能看到windows开机时候的滚动条...马上意味着传说的暗屏到来了!
机器健康的时候

上图,看到没有,高压条上面一个贴片电阻着火了,估计是短路引起的,塑料胶都被烧融化了,一通电,红光直冒,烟继续...很恐怖,估计是用手按指示灯的时候把个贴片按短路了

机器介绍
DELL PP06L(机器反面的代码7u423能在www.dell.com上查到)
主板 845
cpu  P4 2.2G
内存  512+128M 333系列内存(前天才买的512,一百大元,去取的时候还发生交通意外,摔死我了)
硬盘 日立20G
光驱:康宝DVD
电池,好像是12颗电池哦,待机大概能扛个把小时哦
显卡,ATI独立32M移动专用显卡  15寸屏幕,屏幕看起来绝对比17纯平的大,事实上我对比过,大小是一样的
        我好像用的分辨率是1400*1024,以至于后来用台式机17纯平接外接VGA的时候显示超出范围!
接口:看下面的图吧
音效: 立体声喇叭 安装了内置的麦克风
问题,高压板烧坏 ,U口接触不良(硬盘拆卸方便,送硬盘盒转接卡一张,便于到其他机器上拷东西,以解决U口问题),显得有点笨重

或者有同款高压条的水友,愿意求购高压条维修下

实在找不到就准备肢解手术,然后卖尸体,整机要的人请PM我   价格在 600左右 或者  Q50318825

网友:
图还是看不见。

网友:
一张图都看不见!这就是多手多脚的后果!你为什么要去按指示灯呢?!而且轻微的力度是肯定不会造成短路,下手肯定还蛮重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77374&extra=

到这里去看吧,是跳蚤区,修不好就准备卖掉尸体

网友:
http://img.pconline.com.cn/images/upload/upc/tx/itbbs/1003/11/c3/3177469_1268318989014_1024x1024.jpg/

网友:
看看高压供电是多少伏的,在基地买一个通用高压条得了,上上应该好使的,做好绝缘处理

网友:
      看不到图啊。重发。

网友:
不行就换通用高压条

网友:
看上去像是灯管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