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针电源线,对地阻值都为0,测电容为0,现在么样查,

楼主(2010-03-12):
4针电源线,对地阻值都为0,测电容为0,现在么样查,那些部件有问题呢?

网友:
我继续说明一下情况:此板为MS 845PE-V2。主板现在的故障表现为触发不了,CMOS跳线是对的,时钟压差也对。连接绿线和黑线,强制开机,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现在唯一查出来,电源12V对地阻值为0,我不知么样解决了,都说开机电路简单,我怎么觉得那么难呢?请大家给个维修思路,和相关的检测点

网友:
跑一下12v的线路看看什么元件有问题

网友:
4针电源是专为CPU供电的。看你情况,说明是CPU供电部分存在严重短路(如果CPU在上面,电阻会很低,你取下CPU再测一下。)。可能是
1、MOS上、下管穿。
2、电容短路。看一下,是不是有电容鼓包或下面鼓了。
3、贴片电容短路。这种情况少点,但查起来最难,得一个一个拆。
如果以上排除,说明电源管理芯片不良。更换试一下。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主要修CPU供电这一块,查一下上管、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查mos管的漏极和源极的阻值,挨个排除,发现为0的取下来,再测四针电源插座阻值,不知道北桥坏没坏?

网友:
在我的印象这块板 可以上CD 电源IC是块4边都有脚的        你的这边主板  一般不只一个问题      一般都哟MOS管坏   电阻   电源IC    而且修了点亮了 要多测试   看还会不会再烧

网友:
P4小电源接口对地短路一般是电源芯片坏了。你把电源管理芯片拆下来看看是不是还短路。如果不短路了就是电源芯片问题了,

网友:
4针电源是专给CPU供电的,最大的可能就是供电场管坏。

网友:
Vcoer的对地电阻很低,场管损坏的可能性很大,看看是不是DS之间击穿短路,旁边的滤波电容也查一下。

网友:
修CPU供电这一块,查一下上管、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MOS上、下管穿

网友:
和我的845板子是一样的情况,那破板子我都懒了,等我一会弄好了,在和你说

网友:
12V一般都直接接在CPU供电的D级  和电源IC的供电

网友:
我的20P电源的板子上,现在被我弄的所有线对地都是0了,呵~ 场管没坏、电容没坏、电感没坏、如果排除贴片电容的话,我想80是北桥了,还有注意下用风枪的时候,内存-PIC插条的位置可别粘锡了....

网友:
拆掉供电管试一下 还短路就再拆电

网友:
北桥挂了

网友:
一般是稳压管短路

网友:
主要检测 CPU供电电路这部分

网友:
拆了三个场管,每个场管的阻值有一组为0,电源IC没有拆,还不知道是好坏,现在找不到管子代替,郁闷中

网友:
替换管子时注意功率,PWM若是坏了可以到淘宝网上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