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源启动电路和保护电路维修实践经验

楼主(2010-03-12):
我以前在成都学习电源维修的时候,由于学校原因,教得非常好的那个老师被抽调到其它地方上课,找了一个水平不高的老师来讲ATX电源,其它地方我都懂起了的,但就是启动电路和保护电路有些地方没懂,特别是维修中这两个部分的哪些元件易坏,一般情况下这两个部分出了问题应检测哪几个元件,请有维修经验的师傅指点下。
比如:ATX电源,有紫线和绿线均有5V电压,但无法触发,换了TL494  LM339还是无法触发,该查哪些元件?

网友:
431、1815,這種小三極管易壞

网友:
有時並不是啟動電路的問題,而是電路保護了,啟動不了,呵呵

网友:
主开关管 整流管 还有推动管 三管齐下

网友:
主要查一下主回路的基极小电阻。

网友:
这种东西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明白的,多看看教程吧.
http://www.docin.com/p-27974903.html

网友:
比如:ATX电源,有紫线和绿线均有5V电压,但无法触发,换了TL494  LM339还是无法触发,
你短接绿黑线 测494 4脚有高低电平出现 那339电路就是好的   在测494  8 11脚 也有高低电平出现  那494是好的 问题在推动管 和主管电路。

网友:
431、1815,這種小三極管易壞
更正一下,431是一种高精度三端稳压集成块,C1815才是三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