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HSTNN-C02C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0-03-12):
HP HSTNN-C02C进水不触发,隔离保护电路动作,无待机3V,5V。 取隔离管直接加电,待机3V,5V正常,查南桥,EC供电,时钟都正常,开机键是通过一个门电路到EC的 电平转换到EC都正常,示波器测EC到南桥的数据线无波形 CE是KBC1021-MT,无PDF资料,无法定义每个脚的功能,由此卡在这里了,有哪位高手帮分析分析,顺便求KBC1021-MT PDF资料 最好是该机的电路图 谢谢了!

网友:
可以找找其他的英业达图纸有用该I/O的。可以参考

网友:
请有用KBC1021-MT开机的图纸奉献一张给小弟 谢谢了

网友:
没高手解答啊 自己顶一下

网友:
RE: HP 进水不触发

HP HSTNN-C02C进水不触发,隔离保护电路动作,无待机3V,5V。 取隔离管直接加电,待机3V,5V正常,查南桥,EC供电,时钟都正常,开机键是通过一个门电路到EC的 电平转换到EC都正常,示波器测EC到南桥的数据线无波形 CE是KBC1021-MT,无PDF资料,无法定义每个脚的功能,由此卡在这里了,有哪位高手帮分析分析,顺便求KBC1021-MT PDF资料 最好是该机的电路图 谢谢了!

网友:
谁知道这个机器的BIOS锁怎么解啊?请教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