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触发

楼主(2010-03-12):
紫5.06 绿5.4 V 绿黑短接风扇不转,12V 5V 3.3V均电压输出

网友:
应该是保护电路启动了,具体查下各电源的整流 滤波电容。

网友:
给的维修参数太少了,你说的也只能判断一个大概,没有电源的型号什么的,究竟是什么结构只有天知道

网友:
芯片SG6105 紫5.06 绿5.4 V 绿黑短接风扇不转,12V 5V 3.3V均无电压输出

网友:
起码知道整流。滤波。。Q1.Q2那路是好的。。绿有5V输出。。是正常,,你短接绿线。量494死区有没有电压看。。一般是输出有短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