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HP V3000问题

楼主(2010-03-12):
有一HP V3000 965集成显卡,现在情况是这样:原来开机无显报警,清BIOS后能开机,但是有时报警(一短 一长),键盘和触控板不好用。不放电池的情况下,充电指示灯和触控板指示灯交替闪烁,(全是蓝色的指示灯)。进系统WINDOWS滚动条,一直滚动。进不了系统,用PE启动也是这情况。换过EC,和充电管理芯片。但问题还没有解决。发帖求助,有修过的朋友给个提示。不胜感谢。

网友:
重装系统看看?
换内纯没有?
PCMIA卡槽内有卡没拔出来 内存卡拔出来 USB设备拔出来?
DVD光驱内有没有东西
不行查CPU供电的大电容 换
换电源  电流对不!

网友:
遇到过 不能进PE  是CPU 坏了  楼主还要考虑BIOS  刷新一下或者加焊一下 见过BIOS 脱焊的  比较奇怪

网友:
发完那个贴,理了理思绪,准备明天这样搞,先加焊一下BIOS,不行就刷BIOS,还不行就加焊北桥,换CPU就免了,因为我没有CPU可换。

网友:
你试着换个网卡芯片看看

网友:
我这里碰到个ACER的 毛病和你一样上家吧桥做了我换了个桥还是一样 现在等配件中 没料板

网友:
回楼上,我就是裸板加硬盘测的机,并且把网卡芯片都拆下来也是这样有没有无线网卡

网友:
先裸机测,如果还一眼的话就做南桥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我觉得BIOS的可能性比较大,其次是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