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不插网线 ,但是显示已经连接上

楼主(2010-03-12):
插不插网线,在系统任务栏都不显示连接状态,但是在网上邻居属性里可以看到本地连接已经连接上,后来取下了主板上的网卡芯片,开机查看,还是显示已经连接上。
情况是这样的,我的电脑是清华同方品牌机,操作系统XP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可以帮忙解决。不插网线和插上网线都是系统任务栏下面网卡指示没有, 想过解决的办法都想到了,如禁用网卡重新启用,无效。重新启动计算机无用。卸载网卡后重新装上,无效。重启后按F8进入安全模式或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无效。  插上网线也无法连接Internet,这是为什么呢?如果网线拔掉,任务栏下的网络图标应该有个红色的叉字才对啊?这个问题我问过很多懂计算机的高手,但是他们都无法解决,这才想到网上求助,全国各地的计算机朋友们,能帮我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吗?谢谢!期待大家的回音!
维修过程:刷了BIOS ,去掉主板上的网卡芯片,从新做系统,都无效。后来插个独立的网卡,可以检测到网卡,但是装不上驱动(独立网卡8139芯片),开机状态下电脑用这正常。

网友:
有条件换南桥看看,应该是有信号线短路了

网友:
更换南桥,这种故障就是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