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IX48-MAX主板自动开机

楼主(2010-03-12):
abit IX48-MAX主板一通电会自动开机开了机有时会自动关机问题会在那里

网友:
可能跟逻辑电路跳变有关吧

网友:
查一下绿线的线路,更换到IO间的元器件。

网友:
开机那里只有3.3不是5V

网友:
有那个老大会修吗

网友:
BIOS,升技专用的那个芯片,在IO旁边,主板自带BUG灯,跑不跑数,这板子CPU部分是数字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