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接口更换问题??

楼主(2010-03-12):
我用风枪更换网卡接口 USB接口的时候总是吹糊后面或是里面的塑料   怎样才能焊的既不糊又美观??????????????本人是新手,经验很欠缺,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插下来吹 比较好

网友:
拆下来吹 比较好

网友:
你的风枪不行。要旋转风的风枪。温度才很均匀。

网友:
风枪不行吧,用那种能把头拆掉的就好了,很好用的

网友:
好枪才行!!

网友:
风枪还挺难用!

网友:
先把头拆下来,在换接口焊

网友:
才几个脚啊,拿吸锡器吸就不怕塑料熔了

网友:
吹的时候注意点,最好用烙铁

网友:
用风枪也可以,用最高温度,风速开到5档位,最好是喷火的比较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