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巨慢(最新更新,故障已基本找出)

楼主(2010-03-12):
刚接手了一台机器,安装系统速度超慢,进入系统后 CPU 100%。如果从光盘启动到WINPE系统无任何问题,在PE系统下往硬盘里拷贝东西速度正常,CPU占用也正常在0-5左右。
怕是病毒故格式化、重新分区,0填充等,总之一安装系统就慢的要死。装个XP要3小时,进入系统后简直无法动弹

怀疑是不是主板南桥故障了

华硕主板
AMD 3000+
1G

故障方向已经检查出来了,在BIOS里停用PCI IEEE 1394 可恢复正常。下一步就是要检查具体哪一个部件

网友:
我有一块主板,也是类似的情况,但是有点例外,它是在系统里速度没问题,但是在打QQ游戏什么的,一下子CPU就100%。别的却比较正常,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是集成的主板~~~。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SB可能性极大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有问题啊?

网友:
补充一下,我觉得,南桥或到IDE的线路中,有短路,才会导致这个问题,可以重做下南桥试一下~~~

网友:
初期我也这么怀疑,但是我在PE下往硬盘里拷贝东西,都很正常,无论速度和CPU占用,无论文件大小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但是在pe下为什么又正常呢?解释不通。是不是你硬盘设置错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说的,但机器都在你那了,就简单了,最笨的办法,一个一个换!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但是在pe下为什么又正常呢?解释不通。是不是你硬盘设置错了
引用 网友A:

设置错了?BIOS里面吗?我恢复过默认设置的,应该不是吧。在PE下面往硬盘里靠文件正常的很
对了,硬盘是SATA的

网友:
这个板子之前送到另一家芯片级维修门市去过,那里的师傅也没判定出毛病所在

网友:
要不换其它系统试试

网友:
在DOS下面用GHOST往硬盘里还原镜像也没问题,速度也很快。

网友:
遇过845的杂牌板子,拆掉集成网卡解决的,我 的故障是QQ视频cpu100%,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
看看cpu附近的电容是否漏电,如果不良就有可能照成负载能力地低。

网友:
看看cpu附近的电容是否漏电,如果不良就有可能照成负载能力地低。
引用 网友B:

让我想不通的就是,为啥进WINPE后很正常,无论硬盘读写,CPU负载,都是相当正常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我拿到过一个板子装系统都正常。。就是进系统在滚动条那里就死机。。进PE安装系统或复制文件都正常。。。

网友:
集成网卡吧   摘掉网卡先试试

网友:
我有一块英特尔D945GCNL主板,刚开机使用正常,使用几分钟越来越慢,用HD Tune软件测试硬盘传输速度,刚开机有65M/S,用一段时间后2M/S,在硬盘信息里传输模式由ATA  100变为ATA  66,时间越长最后变为ATA 25, 4个SATA接口和IDE接口都是这种现象。运行到最后就蓝屏。经检查硬盘内存都没问题,问题肯定在主板上,会不会是南桥部分损坏,声卡。网卡,USB接口都正常,PCI槽插入设备以后进入系统发现硬件搜索驱动就蓝屏。这是我发的求助贴,我现在还没找到原因,我现在怀疑南桥有问题,你的情况和我的差不多。

网友:
先在bios里面禁用声卡 网卡 等   换个电源,在换个硬盘  刷bios不行再搞南桥

网友:
CPU二级缓存开了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