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东芝T9 色彩故障

楼主(2010-03-12):
客户的t9投影机 开机就色彩不正常也不像是缺色,有一点像相机底片一样人物脸部最明显。有时就缺色,重启就和前面一样了,过一会又缺色。不知如何下手哦。风扇和通风口已清洁过,没解决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了。
重启

网友:
如何个缺色法呢?你都描述不清晰,我更回答不了,呵呵,实在无法形容就上个图片,大家伙都讨论讨论

网友:
东芝t9,出现那个问题,解决起来简单,将色轮板拆下下来,用酒精洗干净装上去就能收钱.

网友:
不管能不能解决为题。先谢谢了。我试一试。再次谢谢了。

网友:
清洗了不能解决问题哦。我再研究了一下故障。刚开机一切OK 过2分钟颜色就不正常了再过5.6分钟就缺色了,某种颜色一闪一闪的缺色,闪的过程中好像是色轮电机有唧唧的杂音和一闪一闪同步。再过1.2分中色轮飞转。机器报错 power和lamp灯齐闪。停止工作。大师引路啊。谢谢了。

网友:
色轮飞转1.2秒然后停止

网友:
色轮会叫,那样子问题还是在色轮板和色轮上面,你可以改一下色轮感应头的供电限流电阻,将原来120欧的换成56欧左右看看,让他从原来1.2v左右提高到1.7v左右。如果还不行,有条件的用示波器看看色轮叫的时候色轮感应头反馈的方波有没有振零,如果有,只能更换感应头了.再有一个,如果连换了感应头都不行,只有换色轮这一条路了,因为,出现这个问题,在厦普有一款机子,我也试过连换了七八个色轮才解决问题,而且那色轮直接从库房领出来的全新相同型号的。

网友: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我去试一试看能不能搞定。再次谢谢您。

网友:
问题已解决。故障为色轮检测器脏,清洁搞定。结论:检测器的电压和脉冲波形很重要。谢谢上面的大师指点。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