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P5b-E 无VCORE

楼主(2010-03-12):
求高手给我点维修思路:这块板到我手上一看焊接的地方我猜可能是三修了,首先看到无VCORE,就先查VTT输出,VTT电压从北桥的一个MOS管的S极测得才0.9V,心想问题找到了,就延这个思路下去,后来查出原因是因为内存下方的一个RN发往IO的线路将电压拉低,换IO后VTT电压正常了,可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VTT电压是正常可是还是没有VCORE。这时我只能查主电源管理芯片ADP3198,第一脚EN是从VTT过来的就1.20V正常,工作电压从CPU供电4PIN的12V过来,也正常,以及FB SS等线路均常。3驱动芯片工作条件也查了,均正常,还将主电源管理芯片ADP3198换了个新的还是没有解决。现在搞得不懂了,还什么原因导致主电源管理芯片ADP3198不输出PWM信号。请高手指教!在此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