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晶振问题。

楼主(2010-03-12):
不开机,测南桥晶振外壳带5v电压。是否正常?
不开机

网友:
测外壳?
晶振两脚电压 谐振电容 南桥待机条件 晶振本身
南桥好坏

网友:
问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现在可好,不管会不会,全民修电脑了。

网友:
量脚· 不是测外壳

网友:
外壳是接地的,居然有5V,你说正常不正常???

网友:
不正常 不应该外壳有5V电压 看看两脚有没有压差

网友:
楼主你怎么去量外壳了呢?我修了这么久还没试过这个量法,高啊

网友:
。。。。不知道是我表达有问题还是你们理解有问题,我是问晶振壳带5V电压问你们正常否.象一级工兵那样告诉我外壳接地不就完了,再说我就是个小白,不象你们专业混饭吃,我只是业余爱好。

网友:
楼主说的不清额,哈哈, 引来误会了

网友:
晶振外壳有5V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
楼主确实很高
测试两脚压差 谐振电容 南桥好坏

网友:
不过咋看楼主都不是修电脑的

网友:
建议楼主在新手区 多多潜水 外壳不用改有5V 外壳接地 有5V会短路 是不是量错了 LZ知道那是晶振吗?

网友:
外壳测电压 我还真没试过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想到测晶振外壳电压的

网友A:
全民动员修电脑 哎 没饭吃了

网友:
是待机电压与GND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接地接错了。晶振外壳是接地的,正常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
测出有5V是很正常的,如果他以-5V为参考点,晶振外壳就是5V了。测出5V没错,但测的方法错了
。

网友:
量错了,错得厉害

网友:
不明白是不是不知道什么是晶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