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L用电池开机后用一插适配器就断电

楼主(2010-03-12):
一台联想C466L笔记本,开始进水不亮,清洗后可以正常开机,用电池工作时,一插适配器即断电,估计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用适配器待机正常吗?如果无待机就按无待机维修。

网友:
用可调电源开机试试,电源坏了也有可能啊。先要排除这个吧。如果说的不对请见谅啊。

网友:
是不是电池侦测电路有异常,电压偏高到一定程度就断电

网友:
你查查电源的隔离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那么插电源不开机能冲进去电吗?

网友:
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用适配器也可以正常开机,同时用电池插适配器也可以正常开机,只要在工作时将适配器拔下重新插上马上就会断电。

网友:
充电正常,放电也正常。

网友:
这就难了,开机后就尽量不要做插拔的动作,等故障扩大后再修理,也许容易一些。

网友:
会不会是电压转换电路出现故障?